出Gerber的时候报下面这个warning,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?

楼主(2016-10-17):
出Gerber的时候报下面这个warning,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?

网友A:
    需 SETUP --> AREAS --> PHOTOPLOT OUTLINE

网友B:
    SETUP --> AREAS --> PHOTOPLOT OUTLINE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解决了吗

刚才那个问题解决了,改了一下gerber设置里面的单位,但是还有下面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 SETUP --> AREAS --> PHOTOPLOT OUTLINE

刚才看了一下,大小设置的正确,我板子单位从英制换成公制了,但是这个设置的单位貌似不能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SETUP --> AREAS --> PHOTOPLOT OUTLINE

    Thank you!

网友(2017-03-31):
引用 楼主:
Thank you!

楼主,我遇到同样的问题,如何解决

网友(2018-08-30):
    0 with 我也遇到过,不知道啥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