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如何沿着板框內缩铺铜?

楼主(2016-10-17):
不会都是手工控制的吧?

网友A:
在规则里设置 铺铜网络 和 板框的安全间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规则里设置 铺铜网络 和 板框的安全间距

那不还是要沿着板框画一个不规则的铜,避让出沿板框的铜?实际铜的形状还是不规则的,copy到板外还是原来的不规则形状

网友B:
Tools\Polygon Pours\polygon Manager
點擊Create New Polygon From
選擇Board Oulin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ools\Polygon Pours\polygon Manager
點擊Create New Polygon From
選擇Board Ouline

这还是沿着板边建的,没有內缩多少啊

网友B:
設置Rule中的 Board Outline Clearance即可控制板边內縮的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設置Rule中的 Board Outline Clearance即可控制板边內縮的量

我试试吧,谢谢!

网友:
还有一法,在keepout层沿板边画线调整线至需要的宽度再repour一下

楼主:
找到一个笨方法,还是沿着板边生成一个完整的,在设置铜与板框的间距,然后把铜形式设置成none,在打散铜,铜的外框就是內缩了所设置间距的线,再用这个线创建铜就好了

网友:
    添加规则,设置铜皮离KEEPOUT间距即可

网友:
    把板框选中,快捷键TVG,双击生成的铺铜,再设置成实心铜,把网络加上即可~

楼主(2016-11-25):
    最快的方法还是copy到keepout-layer 爱设置距离规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