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如何删除一整条线?

楼主(2016-10-17):
不是一个个点选删除或者按住shift 全部选中之后删除。

网友A:
按下"U"会弹出你需要删除的类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下"U"会弹出你需要删除的类型

试了一下,和过孔连接的也删除了,器件前后连接的区分开了,能设置区分过孔前后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下"U"会弹出你需要删除的类型

高手

网友B:
先選某一段線,按下[TAB]按鍵可以切換選擇的範圍.
確認是你要刪除的範圍後按下[Del]按鍵刪除.

yqm
这个方法非常好!AD 用了那么多年怎么就不知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選某一段線,按下[TAB]按鍵可以切換選擇的範圍.
確認是你要刪除的範圍後按下[Del]按鍵刪除.

选择一段线后按tab没反应啊

网友B:
你用的版本是否太老舊了,我用AD14就已經有這個功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版本是否太老舊了,我用AD14就已經有這個功能了

24016版本的,不知道算什么版本

网友C:
选中其中一节线,使用过滤器,选择时多增加一个你要删除线的层 https://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IxMTIxfDkzOGE3MjQwYTUyZDk2ODlhNGUzMDA1MGYyYjZmOWM1fDE3NTI5MzEzNTk%3D&request=yes&_f=.jpg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选中其中一节线,使用过滤器,选择时多增加一个你要删除线的层https://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IxMTIxfDkzOGE3MjQwYTUyZDk2ODlhNGUzMDA1MGYyYjZmOWM1fDE3NTI5MzEzNTk%3D&request=yes&_f=.jpg

其实我只是想要allegro的cline效果

网友D:
s c    s 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只是想要allegro的cline效果

s c

网友:
确实,试了,效果明显,能不能说说是为什么呀

楼主(2016-11-25):
引用 网友D:
s c    s s

完美解决问题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