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输出坐标文件

楼主(2016-10-17):
如图,执行命令RUN,可是等了几分钟都没有反应?是有什么设置要求吗?

楼主:
电脑上有装office和WPS,这两个同时安装对出坐标有影响吗?

网友A:
打开脚本编辑器运行,看看卡在那条语句上了?

网友B:
要用EXCEL2003或是2007的,其他安装的EXCEL软件都不能输出。

楼主:
我把我电脑上的Samples文件夹删除,然后从其它电脑上面重新COPY了一份过来,问题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脚本编辑器运行,看看卡在那条语句上了?

谢谢回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用EXCEL2003或是2007的,其他安装的EXCEL软件都不能输出。

已经解决了,谢谢。

网友C:
    厉害   问题是解决  是啥原因导致不知道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厉害   问题是解决  是啥原因导致不知道 呵呵

    试出来的。

楼主:
您好厉害,在最近的所有的贴里面全部都是回复的这两个表情。

网友D:
    还有一种方式,File-CAM plus -分别输出TOP&BOT ,产生的文件在安装的目录下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种方式,File-CAM plus -分别输出TOP&BOT ,产生的文件在安装的目录下面

    是的,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,只是我们这边有些加工厂需要EXCEL格式的坐标。

网友(2017-07-11):
    安装的EXCEL版本太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