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从英制单位换成公制单位,出Gerber的时候报下面这种warning,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?

楼主(2016-10-17):
板子从英制单位换成公制单位,出Gerber的时候报下面这种warning,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?

网友A:
精度不一样,不转换就行了啊,就用英制啊

网友B:
有大量0线宽的线、text……会将这些未定义的线宽转换成0.05mm输出
应该是由于单位转换产生的0线宽。可以在输出gerber时定义0线宽的转换数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不一样,不转换就行了啊,就用英制啊

不行呀,客户要求必须要用英制的

网友A:
如果客户要求用公制,那你一开始画板的时候就用公制啊,画板过程中或者画完板后尽量不要转换单位,因为精度不一样所以可能会有DRC错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大量0线宽的线、text……会将这些未定义的线宽转换成0.05mm输出
应该是由于单位转换产生的0线宽。可以在 ...

谢谢,应该是你说的那个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客户要求用公制,那你一开始画板的时候就用公制啊,画板过程中或者画完板后尽量不要转换单位,因为精度 ...

接的半路板子

网友C:
找到0线宽的地方看看是什么情况,有些无所谓的,设置一下0线宽输出的默认线宽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找到0线宽的地方看看是什么情况,有些无所谓的,设置一下0线宽输出的默认线宽就行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英制和公制换算单位是个无限不循环小数。软件采用的换算单位是个近似值。换算过程中精度设置太高,会有误差。

网友D:
waring 可以忽略,只要没error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waring 可以忽略,只要没error就可以了

老司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老司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