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win7 64位系统安装16.6的78号补丁后,破解失败。

楼主(2016-10-17):
如题,之前用的34号补丁,破解没问题,很久没装了。是不是新补丁需要新的crack包啊,求助各位大拿,谢谢!

网友:
    没问题的,你可能是没有严格按照破解流程走。

网友A:
你一定是安装补丁的姿势不对, 请严格按照下面的姿势:
1, 重命名软件根目录, 新建一个根目录"SPB_16.6";
2, 拷贝软件根目录中的compnts.dat文件到空的"SPB_16.6"目录;
3, 运行补丁包;
4, 在打过补丁后的"SPB_16.6"目录里执行破解"ToolsPubkey.bat", 当然, 配套的两个文件"pubkey_verify""pubkey_verify.exe"也要拷过来.
5, 运行完成后把"SPB_16.6"目录的所有文件剪切到原软件根目录, 选择覆盖文件方式;
6, 删除"SPB_16.6"目录, 恢复软件根目录名字为"SPB_16.6".
7, enjoy it~

网友B:
    建议您用www.mr-wu.cn的破戒.

楼主:
    感谢各位的帮助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    主要是pubkey.exe,以前双击执行就可以破解了,这次下载的的必须要在cmd下执行,否则无法成功破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您用www.mr-wu.cn的破戒.

    这个很棒啊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一定是安装补丁的姿势不对, 请严格按照下面的姿势:
    1, 重命名软件根目录, 新建一个根目录"SPB_16.6";
2 ...

   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答!

网友:
    去找一下吴大师,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

网友(2017-08-27)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很棒啊,谢谢!

老吴做的动画特别有FEEL,啊哈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的帮助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    主要是pubkey.exe,以前双击执行就可以破解了,这次下载的的必须要在cm ...

我遇到的问题是右键选择管理员运行就不行。双击BAT文件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