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跟地短路问题,怎么解决

楼主(2016-10-17):
板子的3.3V跟地短路了(跟其他板子对接时,电源地接反了导致短路)现在已经把3.3V的输出断开了,拆了几个小芯片(大芯片我拆不了),但是3.3V依旧是短路的
上电也并未发现芯片发烫,只是有一两颗在一定时间后有点温度
板子比较大,元件很多,还请大神们指教怎么查这种短路

楼主:
测量3.3V跟GND是23.9R

网友A:
如果是你要修的这个板子的电压反,那么一切皆有可能,如果是另外一个板子的电压反,那么就是你要修的这个板子的电源被烧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你要修的这个板子的电压反,那么一切皆有可能,如果是另外一个板子的电压反,那么就是你要修的这个板 ...

测了一下,除了3.3V,其他电源都是正常的,其他电源都是由12V转的

网友B:
是不是电源被烧了,把电源周围的电容先去掉,看还短路?如果还短,把芯片拆了,看情况是怎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电源被烧了,把电源周围的电容先去掉,看还短路?如果还短,把芯片拆了,看情况是怎样。

是这样的,我用了两颗DCDC分别由12V转3.9V,然后通过一颗大功率的二极管合流之后得到3.3V,我现在是把二极管拆了,然后3.3V与地依旧短路,但是前面的3.9V是正常的
我现在怀疑是电容短路了,正在逐个拆芯片旁边的电容

网友:
    我也曾遇过一种短路是透过pull high电阻把ic打死,但ic是吃的电跟短路的电是不同的,后来把ic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    个人认为如果说有39R的阻值一般IC的问题特别大

网友:
    通一段时间电,用热成像仪照一下,一般都能发现是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    调试板,建议每个模块电路的供电都有串连的电阻或者磁珠。八成是主芯片被干掉了!

网友:
    直接捅带限流的电源,看看板子哪里发烫就知道了,一般这种短路,捅一会电就会很烫,板子大,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,这种方法粗暴,但有效。

网友:
    是不是某处3.3V滤波电容下面短路了?

网友:
测量电阻法来看具体在哪块电源短路,表笔一端找个GND点住不同动 另端表笔去量3V3的网络 看在哪块的时候测试电阻最小  基本上就在那块短路了

网友:
    拆件吧,把3.3V的元件陆续都拆掉,直到不短路为止

网友:
    我也有一块板子,也是3V3和GND短路,50ohm左右,没查出来。。。

网友:
不上電的時候量看看電容有無短路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   把线割断吧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主芯片被烧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