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skill设置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

楼主(2016-10-17):
我是想要修改shape的最小允许宽度

skill设置setup中的菜单变量可以用axlSetVariable  ,那这个能用这个函数或者axlShell来实现吗?

在skill的说明文档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解决办法,求大神相助

楼主:
@deargds  大神求帮助

网友A:
可以使用SCRIPT方式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用SCRIPT方式实现

只能用script了吗。。。
我在help 文件里看到了弹出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设置窗口的命令是 shape global param  ,所以能用axlshell弹出这窗口, 不过却找不到能设置里面参数的命令。。。
那就用script了
谢谢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