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的虚拟机

楼主(2016-10-18):
    大家好,虚拟机安装的cadence跟完整版的cadence是不是一样的功能?在查盗版软件的时候虚拟机能查的出来吗?谢谢!

网友:
    虚拟机只是个载体,安装的所有软件都是和正常PC一样,只不过性能上会有折扣。

楼主:
    好的,谢谢,如果查盗版还是可以查到的哈

网友:
    个人用盗版没人管的,公司用这是公司想办法解决的事

网友(2016-11-29):
    功能一样的,只需将虚拟机的网络断开即可,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做的

楼主:
    虚拟机也就是电脑的网络断掉,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