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skill修改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?

楼主(2016-10-18):
我指的是修改如下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,而不是用axlSetVariable来修改变量。axlSetVariable修改的变量只在allegro内起作用。 我是希望修改操作系统里面的环境变量

网友A:
_g_frmfle = outfile(strcat(getWorkingDir() "/down15.vbs"))
fprintf( _g_frmfle "Set pSysEnv = CreateObject(\"WScript.Shell\").Environment(\"User\")\n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Function IsMatch(Str, Patrn)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 Set r = new RegExp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 r.Pattern = Patrn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 IsMatch = r.test(Str)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End Function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Sub SetEnv(pPath, pValue)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   Dim ExistValueOfPath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   IF pValue <> \"\" Then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    ExistValueOfPath = pSysEnv(pPath)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IF Right(pValue, 1) = \"\\\" Then pValue = Left(pValue, Len(pValue)-1)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If IsMatch(ExistValueOfPath, \"\\*?\" & Replace(pValue, \"\\\", \"\\\\\") & \"\\\\?(\\b|;)\") Then Exit Sub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If ExistValueOfPath <> \"\" Then pValue = \";\" & pValue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pSysEnv(pPath) = ExistValueOfPath & pValue 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   Else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pSysEnv.Remove(pPath)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    End IF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End Sub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TOF = \"1\"\n")
fprintf( _g_frmfle "SetEnv \"DOWNREV_16_TO_15\", TOF\n")
close(_g_frmfle)
shell(strcat(getWorkingDir() "/down15.vbs"))

以上是设置用户变量的示例
可以根据这个代码来快速修改,SetEnv为设置变量的函数,变量名是DOWNREV_16_TO_15  值为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上是设置用户变量的示例
可以根据这个代码来快速修改,SetEnv为设置变量的函数,变量名是DOWNREV_16_T ...

多谢分享。很有用,我学习一下。!

网友:
为三级会员而奋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