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导出文件的gerber模版?

楼主(2016-10-18):
    如何导出文件的gerber模版?
不用每次都一个个添加

网友A:
    选择gerber层另存为

网友:
    用SCRIPT設 ;2L 4L 6L 8L 各設一個SCRIPT

    方便又統一

网友:
    你也可以下个sikll,有这方面的,一键添加

网友(点评):
是一鍵添加和出圖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gerber层另存为

对的

网友:
    将你设置好的全选右击然后选择 save all checked,就会生成一个TXT文件 再需要导入就好了 导入的时候点击Replace...选择你导出的TXT文件就好

网友:
    楼上的方式还是不够方便,最好采用skill方式一次性导入。

网友:
    可以导出模板文件  做下一个板子直接导入就行

网友:
    将你设置好的全选右击然后选择 save all checked,就会生成一个TXT文件 再需要导入就好了 导入的时候点击Replace...选择你导出的TXT文件就好  这个挺方便的呀,把上次的板子的GERBER作为模板导出来,下次的再导进去,不够的再添加,慢慢的4层的,6层的,8层的GERBER模板都有了

网友(2020-07-25):
    见附件所说

网友(2023-07-27):
    select all ---右键 ----Save all check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