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t6221做的红外发射遥控器,距离总达不到8米以上,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,请指教一下

楼主(2016-10-18):
ht6221做的红外发射遥控器,距离总达不到8米以上,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,请指教一下,原理图见附件。

网友A:
  • IR LED 的電流如果能再加大的話可以上調一些,但超過規格會縮短壽命。
  • 遙控器使用透鏡式的前罩聚集光線。
  • 美帝 Youtube  網站有一招土法煉鋼,拿鋁箔紙捲成圓筒狀把 IR LED 包起來,目的也是聚集紅外光線,但效果有多大就不知了。

版大大 牛 个人认为调大电流看看

网友:
R10改小一点试试

网友(点评):
改小了,还是效果不明显

楼主:
调小电阻了,电流大 了那么一点点,但是距离还是没有多大变化

電流到底有多大? 有無 IR LED 的規格?3.3V 是直接來自電池,還是有經過 LDO?

网友B:
Check IR RF Layerout.

网友C:
还有在D1的正极处,靠近它加一个电容试试,4.7就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heck IR RF Layerout.

换了个5mm的亿光发射管,可以达到10米,而且电流250ua这样,但是之前用的3mm,电流调到350ua,为什么距离达不到8米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有在D1的正极处,靠近它加一个电容试试,4.7就够

之前加了个47uf的,作用不大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调小电阻了,电流大 了那么一点点,但是距离还是没有多大变化

直接来电池的,电流300ua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• IR LED 的電流如果能再加大的話可以上調一些,但超過規格會縮短壽命。
  • 遙控器使用透鏡式的前罩聚 ...

  •  调到极限了,限流电阻改为2欧了l,电流是大了点,但是距离提升不大,那个10k的改为其他值就作用不大了

网友:
    你测过现在的电流最大了?我之前都是用复合管的,版主说的金属网还真很多例子,经常看到红外发射管套着那玩意,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效果,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