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SB3.0的一个疑问

楼主(2016-10-18):
USB3.0独立的一个USB2.0通道和一个Super Speed通道,看了下USB3.0的协议,从设备是可以只用super speed通道和主设备连接的,因为USB3.0连接是优先检测super speed通道上的RX信号的。

那么问题来了,假如我用了一个USB3.0的HUB,一扩四的,那么USB HUB如果要使用Super Speed模式,和主设备必须同时连接USB2.0通道和Super Speed通道。那么USB3.0 HUB的4个下行端口,我能不能连接八个设备呢?4个设备只工作在Super Speed 模式,4个设备只工作在USB2.0模式???看下了USB3.0关于HUB的描述,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明确答案,恳请大神们帮忙解答,万分感谢!!!@菩提老树 @超级狗

网友:
不能吧,super speed和usb2.0不会同时在一个上面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