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脂塞孔比绿油塞孔好在哪里?价格大概贵出多少?

楼主(2016-10-19):
    树脂塞孔比绿油塞孔好在哪里?价格大概贵出多少?

楼主:
    在其他地方搜到的答案,供大家参考

    一般来说,工厂在做树脂塞孔的时候都是出的镀孔菲林通过电镀过孔来塞树脂,精度较高,之后会有一道磨板的工艺可以帮助板面平整。
绿油塞孔是用的铝片钻孔之后往过孔里面倒绿油,会缺乏平整度,而且做出来的品质不保证,有可能会有漏塞的现象,焊盘上容易有凸起的小绿油圈,导致焊盘不平正,对于一下较小的焊盘尤其是BGA的焊接影响较大。
    树脂塞孔是要过两次外层蚀刻的所以线宽线距有限制的,如果是做盲埋孔就只能是树脂塞孔

网友(2016-12-10):
    盲孔不是用树脂塞的,是用电镀镀孔的,他们不是一个工艺和概念。

网友A(2020-08-18):
    板子树脂塞孔在电镀填平,这样成本会贵很多,能不能局部孔做树脂塞孔填平,其他地方油墨塞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板子树脂塞孔在电镀填平,这样成本会贵很多,能不能局部孔做树脂塞孔填平,其他地方油墨塞孔?

分步应该更贵吧,两种工艺需要两次进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步应该更贵吧,两种工艺需要两次进行

多谢回复,了解了。现在芯片越来越密集,VIA ON PAD只会越来越多,树脂塞孔感觉是趋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