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Altium高手

楼主(2016-10-19):
图片中有2个音频插座,想把这两个插座的颜色调整到不同样,在altium里面能不能做到?

网友:
编辑PCB封装库,3D Body -Display -override color打钩,3D color各自选不同的。

yqm
多谢!试过了还很容易操作的,不过软件版本要高才行!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帮助!效果不错。这样不用再往元件库新加元件了,很方便。咱们这个群里面真是高手林立!

网友:
确实,试了,效果明显,能不能说说是为什么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