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问,怎么强制保存?

楼主(2016-10-19):
使用axlShell("save") 或者 axlSaveDesign()都会弹出是否覆盖的提示,怎么默认覆盖呢?
现在需要批量处理零件库,改完之后的零件不能自动保存,怎么在不改名的前提下,自动覆盖原始档案呢?

网友:
axlSetVariable("noconfirm" t)
;do something
axlUnsetVariable("noconfirm")

楼主:
请问,如何在PACKAGE类型下,create symbol
就是File->Create Symbol...
用录制重播的方式,总是不能自动确定
能用skill指令生成.psm文件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