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信号可以通过mux复用器来进行选择切换吗?

楼主(2016-10-19):
s=0时,clk_1 =clk_in
s=1时,clk_2 =clk_in

能这样简单的采用1:2的mux来选择吗?

网友A:
主要是看 Mux 的延遲或速度有沒有辦法讓時脈頻率通過,切換產生的暫態Transient)突波會不會影響後端裝置,又是另一回事。

所以挨弟踢IDT)有這樣的產品!

IDT Glitch Free Clock Multiplx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看 Mux 的延遲或速度有沒有辦法讓時脈頻率通過,切換產生的暫態(Transient)突波會不會影響後端裝置 ...

谢谢!学习学习

网友:
不建议这么搞,时钟的稳定性会很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