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一下仿真的问题 ??

楼主(2016-10-19):
   如附档图,我仿真时出现一个这样的对话框,请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弄呢?

网友A:
查看session log

网友:
貌似圖片中紅色框框中沒打點(沒連接上)。導致三極管 E 極沒連上。

网友(点评):
版大大 有连上的 之前我用的版本10.5的都可以仿真,现在我装了16.6的就有问题了,我系统是XP的。是不是我装的不对。如下有一个内容,你看一下能不能看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看session log

就看到一个这样的东东:
**** 10/19/16 15:28:12 ***** PSpice 16.6.0 (October 2012) ***** ID# 0 ********

** Profile: "SCHEMATIC1-test123"  [ D:\CADENCE\SPB_16.6\SPB_DATA\test123-PSpiceFiles\SCHEMATIC1\test123.sim ]

****     CIRCUIT DESCRIPTION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 Creating circuit file "test123.cir"
** WARNING: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

*Libraries:
rofile Libraries :
* Local Libraries :
* From [PSPICE NETLIST] section of C:\DOCUME~1\XIAOWE~1\LOCALS~1\Temp\16.6.0/PSpice.ini file:
.lib "nom.lib"

*Analysis directives:
---------------$
ERROR(ORPSIM-16276): Can't find library
.TRAN  0 1000ns 0
.OPTIONS ADVCONV
.PROBE64 V(alias(*)) I(alias(*)) W(alias(*)) D(alias(*)) NOISE(alias(*))
.INC "..\SCHEMATIC1.net"

**** INCLUDING SCHEMATIC1.net ****

**** RESUMING test123.cir ****
.END

网友A:
Can't find library,没有把相关库添加进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n't find library,没有把相关库添加进去

   哥你帮我看一下,我不知道怎么弄

Creating PSpice Netlist
INFO(ORNET-1041): Writing PSpice Flat Netlist D:\CADENCE\SPB_16.6\TOOLS\CAPTURE\test123-PSpiceFiles\SCHEMATIC1\SCHEMATIC1.net
INFO(ORNET-1169): Unable to open the property mapping file: devparam.txt. To resolve this problem, ensure that PSpice.ini exists at the correct location. After that check Library Path in simulation settings contains <installation-path>/tools/pspice/library path and then create the netlist again.
INFO(ORNET-1162): Unable to create design property fil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n't find library,没有把相关库添加进去

楼主:
大神们怎么弄

网友:
把相应库文件添加到nom.lib所在位置

网友(点评):
好的 谢谢 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