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PADS做6层盲埋孔走线方式

楼主(2016-10-19):
过孔设置为V1-2,V2-5,V5-6,走线规则里设置了可走线层和可使用的过孔,也设置了层对,但在走线的过程中选添加过孔,总是通孔,没有切换到需要的盲孔,这是为何呢?走线过程中按F4,或按L2时会提示violation detected,但实际上已经设置了可以走线。而且在走线过程中右键过孔类型,没有出现盲孔和埋孔。各位大侠,问题出在哪呢,要怎么设置呢?

网友A:
    自己研究出來的

使用不同層的via時,右上框起的要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自己研究出來的

设置了的,但是走线过程中就是用不了盲孔,但是打了孔之后,再改成盲孔,就可以,但是很不方便啊。

网友A:
這個設了嗎?

网友A:
    2樓的圖片
    是當你用的盲孔是2~4層時,
First 的就要改為 第2層
Second的就要改為 第4層。
    以此類推
    使用 1~2
First 的就要改為 第Top層
Second的就要改為 第2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樓的圖片
是當你用的盲孔是2~4層時,
First 的就要改為 第2層

我用的6层板。假如我要从第一层走到第二层,再从第二层走到第五层,再从第五层走到第六层,需要在菜单里连续改动三次层对,是这样吗?如果是的话岂不是太麻烦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我用的6层板。假如我要从第一层走到第二层,再从第二层走到第五层,再从第五层走到第六层,需要在菜单里 ...

    谢谢,你把我想问的给问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這個設了嗎?

    学习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我用的6层板。假如我要从第一层走到第二层,再从第二层走到第五层,再从第五层走到第六层,需要在菜单里 ...

    想不麻煩,等更高手看看有沒有好一點的辨法了。

    我是覺得,你本來就要告訴電腦你要挖哪層到哪層的洞,
    不然,你只按下滑鼠,它怎知你要挖哪層的洞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想不麻煩,等更高手看看有沒有好一點的辨法了。

    我是覺得,你本來就要告訴電腦你要挖哪層到哪層的洞, ...

谢谢你帮我解答!理想中的状态是:在L1层走线过程中按L2,可以自动切换成V1-2的过孔。同样的,如果正在第2层走线,按下L5就应该直接有V2-5的过孔打过去。但是现在貌似不行啊。

网友:
    分两部设置
1.Setup--Drill Pairs (见四楼的答复)
    2.Setup--Pad Stacks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帮我解答!理想中的状态是:在L1层走线过程中按L2,可以自动切换成V1-2的过孔 ...

我觉得这可能是个BUG,不然为什么在换层走线的过程中不能自动使用过孔呢

楼主:
    难道是我的软件出了什么问题了么?求高手解答

楼主:
    在可用过孔里恢复了v1-6,可以在走线过程中按L*切换过孔了。

网友C:
    打孔的时候除了选择对应的孔之外还要设置好层对,比如从1-2的孔切换到2-5的孔要把layer pair设置为2-5,选2-5的孔。建议把layer pair 切换设置成快捷键,否则每次修改很浪费时间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打孔的时候除了选择对应的孔之外还要设置好层对,比如从1-2的孔切换到2-5的孔要把layer pair设置为2-5,选2 ...

可以共享一下你的快捷键设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共享一下你的快捷键设置吗?

就是录制宏命令,然后设置成快捷键就好了。快捷键使用看个人习惯吧 ,我是用的数字键。

网友:
第一步:需要先匹配Drill Pairs

第二步:需要切换哪层,输入L*

网友(2019-10-23):
第3层到第5层可以用2-5的埋孔吗?
第4层到第2层可以用2-5的埋孔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研究出來的

这里只是设置按F4要跳到哪一层。

网友(2019-12-17):
引用 网友B:
学习了

就是这个设置,刚做的时候也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