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在allegro中如何手动设置缩放比例?

楼主(2016-10-19):
求问在allegro中如何手动设置缩放比例?
因为每次根据按钮操作,截图时不是大了就是小了。。。

网友:
    設固定缩放比例我不會, 但是可以設一鍵放大3次
    example: zi3.scr 內容如下
    # Allegro script
    version 15.7
    setwindow pcb
zoom in
    zoom in
zoom in

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再設 F12 每按一次放大3次

    alias F12 replay zi3.scr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A:
    Setup-->User preferennce Editor, 改下这个value 越大缩放越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etup-->User preferennce Editor, 改下这个value 越大缩放越大

谢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Setup-->User preferennce Editor, 改下这个value 越大缩放越大

    支持

网友(2020-12-22):
    如果只是为了更方便截图,可以参照附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