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问怎么create symbol

楼主(2016-10-19):
就是
File->Create Symbol...
这个功能
用录制的方式,在replay的时候需要手动点“保存”这个按钮
有没有方法能用skill导出psm文件?

网友A:
    axlCompileSymbol(
    ?symbol t_name
    ?type t_type
    )
    ⇒ t_symbolName/nil

    ==================
    剛玩了一下 可以存成 C0402.PSM
    axlCompileSymbol(?symbol "C0402" 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xlCompileSymbol(
    ?symbol t_name
    ?type t_type

    非常感谢,这个函数就在我看到的axlDesignType下面,竟然没发现
    那么create device有相应的函数么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非常感谢,这个函数就在我看到的axlDesignType下面,竟然没发现
    那么create device有相应的函数么??

    這個函數只有16.6板有 16.3 15.7 15.5 沒有

    axlCreateDeviceFileTemplate(
    t_deviceName
    t_CLASS
    l_pinList
    ) -> t/nil
    Description
    This creates a template device file providing same functionality as the create device
    command in the symbol editor. Normally you would use axlDBCreateComponent to create a
    device file if in the board.

网友:
    EXAMPLE:
    C:\>dir algroskill.pdf /s

    C:\ALLEGRO166\doc\algroskill 的目錄
    013/10/22  上午 01:27         4,650,197 algroskill.pdf

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然後打開PDF 用CTRL-F 尋找 create device 就可以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這個函數只有16.6板有 16.3 15.7 15.5 沒有

    axlCreateDeviceFileTemplate(

    那还是只能用script录制重播的方式了。。。这个功能为什么16.6才有。。。
    目前我们主要用的还是15.5版本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那还是只能用script录制重播的方式了。。。这个功能为什么16.6才有。。。
    目前我们主要用的还是15.5版本 ...

    你自己寫一個簡單的create device 的SKILL即可, 將所有"有名稱的PIN" WRITE 出來就好
    我都自己dump device, 不用allegro 內建的, 因為內建的都有把value 輸出, netin 會有一堆warn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自己寫一個簡單的create device 的SKILL即可, 將所有"有名稱的PIN" WRITE 出來就好
    我都自己dump devi ...

    原生的有PINORDER PINSWAP FUNCTION等,不懂这些pin的顺序是怎么定义的,所以不敢自己输出device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原生的有PINORDER PINSWAP FUNCTION等,不懂这些pin的顺序是怎么定义的,所以不敢自己输出device

    那你用之前指令 axlWriteDeviceFile(sym->component->compdef) 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那你用之前指令 axlWriteDeviceFile(sym->component->compdef) 就可以

    可我打开的是dra,是在SYMBOL模式下
    获取不到symdbi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可我打开的是dra,是在SYMBOL模式下
    获取不到symdbid

    在SYMBOL模式下 你是永遠無法 DUMP 可以SWAP的 DEVICE , 只有在BRD時才可以
    這個是可以SWAP .TXT
    PACKAGE RN8SMDB
    CLASS DISCRETE
    PINCOUNT 8
    PINORDER XXX A B
    PINUSE XXX IN IN
    PINSWAP XXX A B
    FUNCTION G1 XXX 1 8
    FUNCTION G2 XXX 2 7
    FUNCTION G3 XXX 3 6
    FUNCTION G4 XXX 4 5
    END

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以下這個是在 DRA下 CREATE DEVICE , 是不可以SWAP
    PACKAGE rn8smdb
    CLASS DISCRETE
    PINCOUNT 8
    PINORDER rn8smdb  3 2 1 8 7 6 4 5
    PINSWAP rn8smdb  3 2 1 8 7 6 4 5
    FUNCTION rn8smdb rn8smdb  3 2 1 8 7 6 4 5
    END
    =================

    所以我都是自己用SKILL 產生不能SWAP TXT FILE , 少數可以SWAP 的TXT 再補齊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