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如何去掉阻焊层?

楼主(2016-10-19):
上图1:蓝色区是铺铜,想要板子洗出来後,可以在上面焊锡
    请问:如何去掉阻焊层?

    上图2

    上网查了一下,不是很确定,
    是不是先画个 2D Line,然後到像上图2的地方,
    红色框起处该改选什麽 Type?
    绿色框起的 Layer,有选对吗?

    我的方法是对的吗?

请大家指导,谢谢

网友:
    Solder Mask_Top 是對的
    2D Line 要改為 Copper

网友:
    要看你是在哪一層
    TOP SIDE 搭配 Solder Mask_Top
    Bottom Side 搭配 Solder Mask_Bottom

网友:
    至於用Copper 或是 2D line 其實都可以
    轉Gerber file 時要搭配選擇 Copper 要出現 或是 2D line 要出現
    我也是選Copper

楼主:
    上图1:为要的效果

    上图2
请问1: Net需要选择吗?请问2:我还需要先铺一层铜,然後再画框设为Solder Mask Top吗?
    (例:先铺一层铜为 Net001,然後再画一个框设为Solder Mask Top)

    上图3
请问3:出Gerber时,要怎麽设定?

网友A:
    这个好解决,静下心来,仔细阅读:

    1、首先,要明白,板厂在制板时,根据什么来确定“开窗”(即可以上锡)?

    他们就是根据你给的gerber里,solder mask TOP 这层上的元素来确定上,这上面有元素的地方,都是可以上锡的,没有绿油。
   (solder mask bottom 是一样的道理)

2、明白了上面这个原则,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:
    你想要那块敷铜可以上锡,你只需要在相应的solder mask 层,这个地方,画个“元素”(可以是2d line,可以是copper,甚至可以是text文字等),网络当然不需要指定,因为它不是电气属性。
   最后,关键的一步,你在输出相应的solder mask 层时,记得把这种“元素”勾选上。

    3、再用cam350导入,去检查一下是否是你需要的结果?

    cam文件就是一张张相片的底片一样,板厂拿来制作“菲林”,这些工艺可以请教板厂的业务员,他们一般都可以解答的。有条件的话
    ,可以到你们合作的板厂去参观一下,看一看他们如何把你给的gerber文件,一步步制作成一块完整的PCB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解决,静下心来,仔细阅读:

1、首先,要明白,板厂在制板时,根据什么来确定“开窗”(即可以上 ...

謝謝指導!

楼主:
    请问1:
    出Gerber,可以就照默认勾取的吗?
    还是只能勾选有用到的?
请问2:Gerber还有没有其它地方要调整的?

真的很感谢大家无私指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