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输出引脚同时接到一个输入引脚上会怎样?

楼主(2016-10-19):
两个输出引脚同时接到一个输入引脚上,当一个输出引脚输出高电平,另外一个输出引脚输出低电平,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?

這不是"浪費水資源"就可以解決的.... Orz
你把水龍頭接到排水管去會怎樣?>_<|||

网友:
CMOS器件,推挽式输出接到一起会烧坏,OD式输出接到一起就是大名鼎鼎的线与。所以说,跟器件有关系

网友:
    也有这个疑问,mark下

    表示大哥設計的東西燒得不夠多,像我就很清楚!>_<|||

网友:
    那就看谁能打过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