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使用问题请教

楼主(2016-10-19):
大家好,我在使用mentor的时候遇到两个问题,请教下大家应该怎么解决。
1、orcad原理图转换为DxDesigner的时候,会在打开的工程的Block下转换成功,也会在相应的中心库中生成转换的symbol,但是,中心库中生成的symbol没有pin number,必须要手动去添加,而block中的库是完整的,请教下大家这个时候需要怎样做才能将block中完整的库导出到中心库中?
2、我在allegro中作图的时候,因为连接器封装间距较小,在内层出线的时候,必须采用无盘设计才能出线,且线宽刚好在4mil,距离无盘孔刚好8mil+,我现在需要在mentor里面用到这个封装,请问在设计的时候应该将相应的内层设置为负片才能做到allegro里面这种无盘设计效果吗,因为我以前在pads里面遇到的就是使用负片设计来达到allegro里面的无盘设计的。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是有办法的,请仔细看步骤并实践不要偷懒,其实很简单,在新建项目导入orcad文件的时候,选择netlist流程,记住工程目录,然后添加ORCAD文件,在Translation option栏选中Create ASCII symbol和Create generic symbol,然后点Translate,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,用中心库管理软件打开你自己的中心库,在symbol栏中选中某一个分区比如IC,然后右键import symbol,选择目录到转换orcad的路径,在该路径有一个IndependentLibraries目录,一直选到底就会发现很多独立的原理图符号,选择你需要的原理图符号,这个时候中心库里面的符号就有pin number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问题是有办法的,请仔细看步骤并实践不要偷懒,其实很简单,在新建项目导入orcad文件的时候,选择net ...

没有看到你说的那个netlist选项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看到你说的那个netlist选项呢?

看图

网友B:
orcad转dx有教程吗?

楼主(2016-11-19):
引用 网友B:
orcad转dx有教程吗?

直接用默认的mentor里面dxdesigner的import里面选项转换的,最后需要替换库,我是每个库慢慢替换的,暂时自己没看到其他好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图

我用的7.9.3,没有成功,自己慢慢替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