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DX Designer怎么批量更换器件?

楼主(2016-10-19):
xDX Designer怎么批量更换器件?例如,把几十个1K的电阻更换成10K的电阻。
刚刚接触xDX Designer,谢谢各位大拿及时援手。
感激不尽!!!

网友:
如果你使用了xdatabook,可以选中这些1k器件,右键--载入xdatabook,然后在xdatabook中右键--移除所有条件,然后找到10K电阻,右键标注为独有器件,看起来很复杂,其实很简单,么有使用xdatabook也可以试一下,但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选中一个元件,replace part 里面有设置更换所有类似元件还是选中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