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NS的LM2596T-ADJ输入端和输出端击穿短路

楼主(2016-10-20):
大家好!
      小弟最近在调一个2596的电源电路,发现有的芯片输入电压加到32V就击穿了,测了200个,有40个损坏了。
会不会是我的输入电容太小了?
在试2596过流保护的时候,我直接把输出端对地短路,芯片直接烧断,我的测试方法是不是有问题?
     经过了解,这颗IC的采购价格为2.5rmb,原装的可能没有这么便宜,国产的应该也没有这么不经用,怀疑是
自己设计和测试方法有问题。
     还请广大坛友帮忙分析下,不胜感激!先谢过大家了。

网友A:
你搞几个原装的对比测试一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搞几个原装的对比测试一下看看

正在打样

网友:
pin5功能再去确认下,好奇怪的设计

网友:
如果C1与U1的距离较远,很容易烧掉。

网友:
楼主可能输入电容在PCB中可能没有靠近IC的输入脚。另外可能输入电容加大点试试。个人之前对开关电源有遇到类似的问题。仅供参考!

网友:
原装的应该没这么便宜,LM2596满足32V应该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