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看过来,USB通讯会出现中断

楼主(2016-10-20):
我们的机器是一个发卡机带读卡器的整机,通过USB通讯。PC出来USB经过USB HUB分别与发卡机和读卡器连接;主板大电流的器件就是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和电源了;我们出现的问题是在走位过程中会出现读卡器那段的USB通讯中断,而发卡机那部分不会中断;后面我直接用USB独立和PC通讯,避开主板,出错率变低,但还是会出现中断。这问题搞了好久。一直解决不了,如果是干扰中断。不知道干扰从哪里来。非常棘手!!望论坛里大神指点下。谢谢~~~ 附图选中部分是PC端USB经过HUB后到座子连接读卡器

网友:
你这USB线走得太差了,竟然都不考虑差分走线,也不包地处理,通讯不出错才怪呢。首先硬件上要保证走线好,抗干扰才会强。

网友:
软件没有写好

网友:
試試黃金狗大的這帖良方,保證葯到命除!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amp;_dsign=cf627946

网友:
你这个是双面板吗?usb走线的背面是晶振?这里有可能会造成干扰

网友:
    感觉1楼说的有道理,USB虽说速度不高,怎么走线至少看起来也要像是差分走线,包地处理吧。

网友:
    板子做得不咋地啊

网友:
    信号线串个电阻是不是有所改善

网友:
    要知道是什么问题。先要确保基本的USB走线,低速不完全差分,但至少也要差不多,包地以及串接电阻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