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

楼主(2016-10-20):
请教一大师们     新手练习走线速度 要用什么样的板子好    求解

网友:
最好先练习连接器到连接器的对接之类,线不复杂的,然后在练习DDR的走线,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

网友:
最好弄个简单的 复杂的搞几天都弄不玩

网友:
为什么要单独练习走线速度,建议直接做项目

楼主:
:就是项目做着进度不快嘛   所以想没事的时候练练速度

网友:
重点不是什么样的板子,想练习什么样的都能练,只练简单的,永远都只会简单的对连
个人意见仅供参考

网友:
BGA拉线吧,一个通道出1根,出2根,练习练习怎么扯的快

网友:
    直接上项目才学得快。。

网友:
    可以多练习高密度的高速数据总线,学会分析通道

网友(2017-07-11):
    没事的时候,可以练习高密度的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