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allegro叠层设置疑问?

楼主(2016-10-20):
    如图所示:这是一个4层板的叠层结构,我想说的是假如我把中间两个平面设置成plane,是否可以在这里面走线(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会走一两根)且出gerber是否会有影响,假如我把中间两层设置成conductor,这样是不是就失去了平面的意义,即使没有走线或走了几根线对出gerber会不会有影响?

网友:
    不会影响出gerber

网友A:
    plane和铜的区别主要在通孔(PTH、VIA),所以:“把中间两个平面设置成plane,是否可以在这里面走线(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会走一两根)且出gerber是否会有影响”,可以走线,关键是你要注意铜皮不能与走线短路,也不会影响gerber。
你如果知道平面的作用(导通和参考面),那么你改成铜皮,只要保留功能,与你设置成plane和铜皮没有任何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lane和铜的区别主要在通孔(PTH、VIA),所以:“把中间两个平面设置成plane,是否可以在这里面走线(在没 ...

    OK 谢谢

网友:
    可以的,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

网友B:
    设置成conductor是可以的,前提是你中间两层都是正片。
正片铺铜后在里面走线铜是会避让走线的,总之正片你在内层瞎搞都可以。

    如果是设置为plane并且是负片,要在里面走线的话,参考我下图中的做法:

先将走线连通,再在anti etch层沿着走线画line ,这样负片铜就能避让走线了,从而达到了在负片层走线的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设置成conductor是可以的,前提是你中间两层都是正片。
    正片铺铜后在里面走线铜是会避让走线的,总之正片 ...

    谢谢你的解答,很全面想详细。知道怎么做了

网友:
    顶一个,好多热心的网友

网友:
    有这么复杂?    直接走线  只要保证不短路就OK了     正负片 也无所谓的

网友:
    想走线的直接做正片就行吧  正负片无所谓的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的关注及回帖,谢谢热心的网友

网友C:
    問題沒那麼單純 , 樓上所演示的是拉電源線 , 那應該沒問題 , 如果是訊號線 , 那就很難說了.

网友(2016-12-24):
引用 网友A:
    plane和铜的区别主要在通孔(PTH、VIA),所以:“把中间两个平面设置成plane,是否可以在这里面走线(在没 ...

正解

网友(2019-09-17):
引用 网友C:
問題沒那麼單純 , 樓上所演示的是拉電源線 , 那應該沒問題 , 如果是訊號線 , 那就很難說了.

同意没那么单纯。
Allegro 计算阻抗线,参考从plane 改成 conductor 会有变化。 做等长就会有一些问题。
比如第一层本身参考第二层plane, 如果第二层改成conductor, 第一层高速线的delay 计算就会有变化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