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高度标识问题。求解

楼主(2016-10-20):
    RT

网友A:
    上面的Height 和width是shape的长和宽,下面的Packgae height max是器件的高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的Height 和width是shape的长和宽,下面的Packgae height max是器件的高度。

    不是的,图中表示的是两个symbol,只是一个高度用两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不是的,图中表示的是两个symbol,只是一个高度用两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

    不是的,上面的item12显示的place bound top的shape的长和宽,看坐标也能看出来。Height为X坐标520.77-509.27=11.5 Width=780.89-772.59=8.3.
    器件的高度只能通过Package height max表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,上面的item12显示的place bound top的shape的长和宽,看坐标也能看出来。Height为X坐标520.77-50 ...

4F 說的正確 +1

零件高度的shape不一定是長方型, 也有如下多邊型的:

LISTING: 1 element(s)

             < SHAPE >

       class         PACKAGE GEOMETRY
       subclass      PLACE_BOUND_TOP

hape is solid filled
      Area:  8.37100  (sq cm)

    Exterior boundary:
egment:xy (-11.0000 2.2000) xy (11.0000 2.2000) width (0.0000)
egment:xy (11.0000 2.2000) xy (11.0000 40.2500) width (0.0000)
      segment:xy (11.0000 40.2500) xy (-11.0000 40.2500) width (0.0000)
      segment:xy (-11.0000 40.2500) xy (-11.0000 2.2000) width (0.0000)

      Properties attached to shape
    PACKAGE_HEIGHT_MAX  = 3.7 MM
    PACKAGE_HEIGHT_MIN  = 1.35 MM

网友:
    有一个是没有器件高度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是的,上面的item12显示的place bound top的shape的长和宽,看坐标也能看出来。Height为X坐标520.77-50 ...

    果然,多谢高人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