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里面,选择某一个网络的快捷键是什么

楼主(2016-10-21):
orcad 里面,选择某一个网络的快捷键是什么(select entire net)
如何更改net的颜色呢?

网友:
很抱歉,原理图中没有你说的两个功能。你所说的功能在PCB设计 软件中都有,原理图中非必须,尤其net颜色。如果你要在orcad中全选网络,那么就“ctrl+F”,然后选nets的单击即可。

网友:
如果是统一更改整个设计,用菜单Options---Colors/Print,选择更改Alias的颜色。好像是可以的。如果是改具体某个网络,直双击该网络名,在Edit Net Alies中修改Color项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