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摄像头问题

楼主(2016-10-21):
请教一个偏软件的问题:目前手上一款设备使用的是全志的A20主控,想用USB OTG接一个USB摄像头,但是OTG驱动里面同步传输的最大包长只有2048Byte,手上的摄像头的包长都超过了这个值。想请教下这个最大包长是硬件上面(控制器)限定的吗?因为其它几路Host都是没有这个限制的。另外USB摄像头是淘宝买的,关于最大包长这种参数商家也肯定不知道,那要怎么选购包长低于2048的摄像头呢...希望有熟悉USB摄像头的大神解答下,先谢过了!

网友A:
A20用通过OTG接USB摄像头,软件是可以做的。但是有时候会掉线。全志的A20行车记录义有这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20用通过OTG接USB摄像头,软件是可以做的。但是有时候会掉线。全志的A20行车记录义有这样的问题

请过您是做过A20的行车记录仪吗?不知道有没有做过A20的深睡眠?

网友(2016-11-28):
我只搞硬件,对软件的不太了解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