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寻址方式——寄存器寻址

楼主(2016-10-22):
寄存器寻址利用寄存器中的数值作为操作数,指令中地址码给出的是寄存器编号。例如:
ADD              R0,R1,R2                       ;R0<-R1+R2
本指令将2个寄存器的内容相加,结果放入第3个寄存器R0中。必须注意写操作数的顺序:第1个事结果寄存器,然后是第1操作数寄存器,最后是第2操作数寄存器。
1.
第2操作数为寄存器型的移位操作
ARM指令的数据处理指令中参与操作的第2操作数为寄存器型时,若在执行寄存器寻址操作,则可选择是否对第2操作数进行移位,即“Rm,{<shift>}”,其中Rm称为第2操作数寄存器,<shift>用来指定移位类型和移位位数。移位位数可以是5位立即数或寄存器。在指令执行时,将移位后的内容作为第2操作数参与运算。需要注意的是,第2操作数必须是寄存器,而且指令执行完毕后第2操作数寄存器的内容不变;对于第2操作数不是寄存器的情况,则不允许有移位操作。例如:
ADD              R3,R2,R1,LSR      #2    ;R3<-R2+R1÷4
寄存器R1的内容逻辑右移2位,再与寄存器R2的内容相加,结果放在R3中。指令执行结束后,第2操作数寄存器R1的内容不变,参与操作的第二操作数为R1左移2位的结果。
2.
第2操作数移位方式
ARM可采用的移位操作有:
LSL        逻辑左移。空出的最低有效位用0填充。
LSR        逻辑右移。空出的最高有效位用0填充。
ASL        算数左移。由于左移空出的有效位用0填充,因此它与LSL同义
ASR              算数右移。算数移位的对象是有符号数,移位过程中必须保持操作数的符号不变。如果源操作数是正数,则空出的最高有效位用0填充;如果是负数,则用1填充。
ROR       循环右移。移出的字的最低有效位依次填入空出的 最高有效位。
RRX       带扩展的循环右移。将寄存器的内容循环右移1位,空位用原来的C标志位填充。只有当移位的类型为RRX时,才无须指定移位位数。
这些移位操作如图所示。
3.
第2操作数的移位位数
移位位数可用立即数方式或寄存器方式给出。例如,下面2条指令分别是以立即数和寄存器方式给出了移位位数:
ADD       R3,R2,R1,LSR      #2           ;R3<-R2+R1÷4
ADD       R3,R2,R1,LSR      R4          ;R3<-R2+R1÷
寄存器R1的内容分别是逻辑右移2位、R4位,再与寄存器R2的内容相加,结果放入R3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