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导入STEP文件没颜色

楼主(2016-10-24):
AD16导入STEP文件是灰色的,AD15导入STEP文件是有颜色的,求解决,是否设置有误。

网友:
关注中,以前也发现用PROE 做的STEP导入后没有彩色。

网友:
STEP AP203 版本标准不具有任何颜色
        AP214 版本标准具有颜色的
確認一下是否是STEP的版本有差異

yqm
试过 是 proeWildfire 编辑和输出 STEP时的选项问题。

网友:
版本不同的确是不兼容,我也试过

网友:
proe是这样的,soldwork的可以

网友:
Proe 输出文件方法问题多实验几次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