器件实体重叠怎样避免

楼主(2016-10-24):
如图,两器件的实体已经重叠,贴片的时候肯定会导致相互干涉,但却没有任何报错。
请问是否可以通过一些命令步骤来进行设置避免或提示?
使用的软件是allegro16.5

网友:
    constraint modes 要设置好

网友:
    在建封装时加上PACKAGE  PLACE_BOUND

网友(2016-11-29):
    或者使用DFA,建封装是加上DFA_TOP这层。然后在constain里面设置DFA的间距。这样离近了会报错

网友:
    place bond 解决你的烦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