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以解决】请问怎么匹配 "2.3001 MM",并且提取2.3001和MM

楼主(2016-10-24):
rexMatchp("^[0-9]*[.][0-9]+ [a-zA-Z]*$" "2.3001 MM")是能匹配的
现在想用rexCompile、rexExecute匹配,rexSubstitute提取,即

rexCompile("\\([0-9]*[.][0-9]+\\) \\([a-zA-Z]*\\)")
when(rexExecute("2.3001 MM")
   height_max_value = rexSubstitute(“\\1”)
   height_max_unit = rexSubstitute(“\\2”)
)

但是匹配不上
丢代码上来好困难啊。。总是因为转义字符变了(上面引号改成中文引号了)

网友:
Skill > rexCompile("\\([0-9.]+\\) \\([a-zA-Z]+\\)")
t
Skill > rexExecute("2.3001 MM")
t
Skill > height_max_value = rexSubstitute("\\1")
"2.3001"
Skill > height_max_unit = rexSubstitute("\\2")
"MM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