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dence HDL 和Allegro交互

楼主(2016-10-24):
请教一下大家,cadenceHDL 怎么和allegro进行交互呢, HDL里选中了器件也高亮了,但allegro里没有反应,
只有一个一个位号去找太麻烦了,请教一下用过的高手们怎么进行交互操作呢?感谢!

网友:
用的是哪个license? 记得用Performance ,可以交互的

网友:
在Concept里面打开layout的方式打开allegro,用这个allegro打开相应的brd就能 交互了

网友: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A:
要在工程中打开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在工程中打开的

谢谢,果然好使了。

网友B:
再介绍一种方法,可以在原理图中产生brd文件,然后brd文件就自动交互了。
输入输出文件可以是同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再介绍一种方法,可以在原理图中产生brd文件,然后brd文件就自动交互了。
输入输出文件可以是同一个。

谢谢大神,回去就试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右击有个选项

网友:
sch highlight选取 鼠标中间按一下 就可以pcb高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