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DC VRM無法設置

楼主(2016-10-24):
POWERDC VRM無法設置求救各位高手

网友:
VRM设置是根据NET作为引入,你的power是dc-dc吧?可以预设置VRM这个Comportant和Model,然后在POWER DC中打开再按照NET索引时就可以找到VRM。

网友:
手动可以解决。

网友(2017-04-10):
需手动设置VRM或Sinks的情况

网友(2017-12-09):
正在學習中謝謝大家的提問與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