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PDN仿真的疑问

楼主(2016-10-24):
如上图所示,使用Power SI 做电源网络 PDN仿真的时候,VRM端保持开路,以及使用0 ohm电阻短路。还有一种处理方法是在VRM开路的情况下,跑出S参数,再处理S参数的时候,将VRM端Port短路。三种情况下,得到的阻抗曲线如上图。我认为人为的将VRM端短路应该和在S参数里将端口短路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,但结果并不是这样。各位大神怎么看?还有,该曲线前面一段平滑的直线可以代表该电源网络的直流电阻吗?

网友A:
哪里盗的图???从实招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里盗的图???从实招来!

没有盗图,是我自己仿真出来的图呢,版主这是何意?

网友A:
低频参考意义不大,做的好看,方便比较Ztarger,直接用0欧短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频参考意义不大,做的好看,方便比较Ztarger,直接用0欧短接

多谢版主。为啥直接用0 ohm电阻端接和在S参数里面进行端口端接差别这么大呢?  直接用0ohm 电阻端接,仿真出来的电阻可否代表直流电阻?

网友:
    懂的人不说,说的人不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04-12):
    到底用0还是开路?或者什么情况用0,什么情况用开路?

网友(2021-09-16):
    VRM设置为10mOhm

网友(2022-07-27):
引用 网友A:
低频参考意义不大,做的好看,方便比较Ztarger,直接用0欧短接

    为什么低频率下参考意义不大呢?PDN的波形不应该是低频低高频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