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各位高手一般PCB打件好之後要做哪些測試呢

楼主(2016-10-24):
請問各位高手一般PCB打件好之後要做哪些測試呢?目前我們只有量測電壓準位ripple noise ,power sequence,clock3 Z3 Z: `' h) f

网友:
哪个地方有问题就测试哪里,你都说了这么多了,重点是cpu或者别的主芯片是否启动正常,正否能长时间工作,这个就难了,要慢慢测,而且PCB上面的测量点比较少,如果高密版的话,现在测量真是太难了!

网友(2017-08-10):
    我觉得得先测量电源有没有短路,这样才不会烧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