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封装里的“ref des”是做什么用的?

楼主(2016-10-24):
做封装的时候加的“ref des”是做什么用的,求解释。

网友:
就是元件编号字符层

网友:
如同你居名身份证上的证号,没这个号就没权进入PCB里,只能非法进入

网友A:
位号,例如R1,R2,C1,C2

网友:
位号,零件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位号,例如R1,R2,C1,C2

那丝印层为什么还加一个呢?哪个才是丝印层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丝印层为什么还加一个呢?哪个才是丝印层的?

Ref des/Silkscreen层

网友:
位号,出GERBER时想显示出来就放silkscreen top,不想就放其他层咯

网友:
装配层,其实和丝印层区别不大,想在板子上显示哪一层就加哪一层在丝印的artwork里,要区分装配层和丝印层就分别加在assy和silk里

网友:
位号,Package Geomerty/Assembly top层。出位号图用的。

网友:
位号  器件的名字

网友:
器件位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