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六层板的参考平面和信号层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24):
一个六层的单片机板子,叠构是L1,ground,signal1,signal2,POWER, L6,请教下中间三四层的信号参考平面分别是第几层?top和bot走什么线比较好?或者说信号线怎么分配比较好呢?谢谢!

网友A:
6层板,如果要用到两个内层走线,就把3 4层厚度加大,这样根据优先原则,3层会优先参考第2层,原则上3 4之间的厚度要大于2.5倍以上2 3层之间的厚度,4 层走线同理   当然3 4层太厚,工厂可能按照假八层设计,增加了成本,但是3 4层之间的串扰可以减少
单片机的板子,TOP层和BOT层走线肯定是没问题的,高频,高速板表层走线也是没问题的
如果EMC要求高,建议TOP BOT多铺地铜,多打地孔  注意铜皮不要是死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层板,如果要用到两个内层走线,就把3 4层厚度加大,这样根据优先原则,3层会优先参考第2层,原则上3 4之 ...

说的很对,赞一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6层板,如果要用到两个内层走线,就把3 4层厚度加大,这样根据优先原则,3层会优先参考第2层,原则上3 4之 ...

假8層的設計還是盡可能避免,避免因為滑板造成的對位問題,且增加Cost, 建議與協作PCB廠商溝通,
盡可能使用現有的常備料,可以得到較佳的Cost.

楼主(2017-05-09):
引用 网友A:
6层板,如果要用到两个内层走线,就把3 4层厚度加大,这样根据优先原则,3层会优先参考第2层,原则上3 4之 ...

谢谢!

网友C(2018-01-26):
引用 网友B:
假8層的設計還是盡可能避免,避免因為滑板造成的對位問題,且增加Cost, 建議與協作PCB廠商溝通,
    盡可能 ...

如果加八层是不是直接按八层板做就好了?反正价格相差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如果加八层是不是直接按八层板做就好了?反正价格相差不多

是的,完成版厚無法改的狀況下,
    但是有其他的處理方式,舉例說明類如板厚是否一定要1.6mm,如果機構設計上能變更薄一點(1.3mm或厚一些(1.8mm)。
    假八層的問題,請板廠試算其他用厚度的p.p.來避免假八層問題,在回饋板厚資料給 ME, 看看是否能接受新的板厚。
就可以設計為六層板,達到cost down的要求。
    前提要告知板廠,不能因變更中間的p.p.而造成cost up, 也就是說一般會由常備料中做選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