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埋盲孔的疑问

楼主(2016-10-25):
如果设计一个6层板,是做埋盲孔的,VIA1-2   2-5   5-6   如果1-2和2-5的孔打在同一个坐标上,2个孔是同一个网络,2个孔的网络是否已经连接,这种方法是否可行,还是需要增加成本。

网友:
1-2和2-5重叠就相当于1-5,这就不是1阶的忙埋孔了

网友:
    不建议这样子做,建议还是错开一定距离。

网友:
    会增加成本,会多一道工序

网友:
    稍微错开点

网友:
    不能重叠,最低情况是相切

网友:
    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,保证1-2,2-5边与边3MIL的距离

网友:
    1-2和2-5打到一个坐标上。是有问题的,会增加成本

网友:
    错开就好了,反正都是在里面连线,成本降低,钱钱钱

网友(2017-07-11):
    这种方式不行的,相邻层的过孔要保证3-5MIL的距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