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做过同轴线 管控差分阻抗100的没?

楼主(2016-10-25):
客户设计的传输影像的fpc线太长,差不多26cm.测出来的信号质量不好,可能还会存在EMC问题。所以客户尝试换用用同轴线缆,但普通的同轴线缆阻抗是50,视频信号线一般为75.因为之前没做过类似的差分100的同轴线缆的连接线,所以有请客户找厂商提供阻抗测试报告,但是厂商没有提供,现在连接上同轴线无法看到影像信号。

大家之前谁有做过类似的管控差分100的同轴线。

我百度到有人说对绞线可以做到差分100.不知是否为真。

网友A:
有LVDS 差分线,

网友B:
SATA对绞差分线可以做到100是真的

网友C:
你的传输的视频是什么格式的?

网友:
找做SATA线材的,他们可以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LVDS 差分线,

走的就是LVDS信号,你做过LVDS差分同轴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传输的视频是什么格式的?

H.264   MP4格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ATA对绞差分线可以做到100是真的

我记得很早之前 接电视的显示屏可以用Harness 线

网友D:
弱弱的问一句,你的FPC线传LVDS或者VBY1信号26CM算比较长?那大尺寸电视怎么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弱弱的问一句,你的FPC线传LVDS或者VBY1信号26CM算比较长?那大尺寸电视怎么破?

弱弱的回复一下班主,之前做过电视(属于学艺不精的那种,后来跳槽),我们之前电视主板主要用FFC(便宜)连接液晶屏,26cm长度的没用过。不知道现在大尺寸电视用多长的线?

此外回复一下大家:客户做的线缆实际量测的信号质量比fpc的好,可能是fpc为了柔软度,分层导致的阻抗没做好。

网友(2020-04-30):
引用 楼主:
弱弱的回复一下班主,之前做过电视(属于学艺不精的那种,后来跳槽),我们之前电视主板主要用FFC(便宜 ...

就是说极细同轴电缆线,即使没有双绞,传输的LVDS信号也比FPC的信号质量要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