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颜色模板怎么设置

楼主(2016-10-25):
    从画好的PCB里面导出parameter,然后选择color layer和color palette项,到处一个.prm文件。

为什么做好的文件,导入后颜色没有变化呢? log里面也提示没有错误

    求大神们指教

楼主:
    原来是没有添加库路径

网友A:
    层叠和层叠的命名也得一样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层叠和层叠的命名也得一样才行。

    是的,

网友:
    两个板子的叠层命名需要保持一致才可以的 规则也可以导过去

网友(2019-11-08):
    颜色板怎么从暗色变亮色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