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中的200欧姆的作用是什么,是怎么计算出来的?

楼主(2016-10-26):
电路中的200欧姆的作用是什么,是怎么计算出来的?电路中的阻抗匹配该怎么理解,一般在什么电路中会应用到?

    又來一個狗兄弟。^_^

网友A:
    有人说这是限流电阻,如果放在反馈的外面会影响反馈环路特性。

    放反饋環路外面是 RC Filter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有人说这是限流电阻,如果放在反馈的外面会影响反馈环路特性。

    前辈,放在外面怎么影响反馈环路的特性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放在外面怎么影响反馈环路的特性啊

    版主大神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?放在外面相当于RC,会改变环路上零,极点的分布,自然就会影响到环路特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版主大神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?放在外面相当于RC,会改变环路上零,极点的分布,自然就会影响到环路特性了 ...

    谢谢大神和版主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大神和版主

葵花寶典
    欲練神功必先自宮
    若不自宮亦可成功
    雖已自宮未必成功

    書一定要看完,切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葵花寶典
    欲練神功必先自宮
    若不自宮亦可成功

    谢谢版主大神指点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可能有问题,这样的电路,2904的运放应该是驱动不动200nF的电容的,这个电阻应该放到电容前面更合理一些。电阻放内部可以起到限流,最大就是5/200=4mA. 不理解真实的意图。

网友(2017-02-20):
    看不懂这个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