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接触过mentor的产品,请问pads vx 和 xpedition vx 的库文件能共用吗

楼主(2016-10-26):
    没接触过mentor的产品,有两个疑问:
1、pads vx 和 xpedition vx 现在都用 xdx designer 设计原理图,两者的库能共用吗?
2、pads vx 和 xpedition vx 能共存不(同时都安装)?

网友A:
    不能共用,PADS是后生。。。能共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能共用,PADS是后生。。。能共存

谢谢解答。

网友:
    以前的EE和pads可以共存  公用  新版本没有亲自试验过

网友:
    按道理来说  共同安装是不会有问题的

网友:
    原理图不通用,数据库不一样

楼主:
    谢谢大神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