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的元器件

楼主(2016-10-26):
图中两个元器件,有大神知道或者用过的吗?
白色的是温控开关,绿色的应该是温度传感器
其中一端是接地的。  但是,具体是什么不是很清楚

网友A:
老狗眼睛不好,你就不能貼心點,來張放大圖嗎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狗眼睛不好,你就不能貼心點,來張放大圖嗎?

这里绕了这么多的线是干嘛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狗眼睛不好,你就不能貼心點,來張放大圖嗎?

白色那个是温控开关,我已经知道了。旁边那个绿色,狗大用过没

网友B:
    带温控的电热膜

网友:
    應該是熱敏電阻NTC Thermistor),溫度變化、NTC 阻值會跟著變化,藉由主板上另一顆電阻造成的分壓,用 ADC 讀取分壓就可推算出溫度。

    阿里巴巴上有類似長相的東西:
    https://www.alibaba.com/product-detail/MZ71-PTC-Thermistors-MZ71-18RM-AC270V_2008009854.html

网友(点评):
你給的網址說是 PTC 不是 NTC ,雖都是跟溫度有關係的元件,但是阻值與溫度變化卻是不一樣的。 Orz

网友:
    jack47_pn:
你給的網址說是 PTC 不是 NTC ,雖都是跟溫度有關係的元件,但是阻值與溫度變化卻是不一樣的。 Orz

都馬是樓主要綠色的,一時不察才會貼錯,這裡有顆黑色的。

http://www.homemade-circuits.com/2013/02/using-ntc-resistor-as-surge-suppressor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带温控的电热膜
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