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x469设计问题

楼主(2016-10-26):
    仔细看了cmx469a的datasheet,觉得和单片机连接应该用串口,但是实际看了很多应用的电路怎么都接到单片机的AD口了,请问难道cmx469数字端到底接什么口?

网友(点评):
這樣子問有人會回就神奇了!^_^

网友:
    超級狗   這樣子問有人會回就神奇了!^_^

被你說中了.一沒datasheet,二沒很多应用的电路,怎麼回???   不過 SUPER GO 做過调制解调器(MODEM),就出來指導一下唄!

    靠腰!又被爆料。@_@!!!

楼主:
    这是我根据datasheet设计的应用电路,不知道对不对

    应用电路

    应用电路

    datashee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根据datasheet设计的应用电路,不知道对不对

    還要知道 MCU 是哪顆?

雖說標號是 ADC,但不知道管腳是否有多用途功能,也許除了 ADC 還能當 GPIO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根据datasheet设计的应用电路,不知道对不对

舉個例子:

新唐Nuvoton)NUC 100/200 系列 Cortex-M0 MCU,ADC 和 GPIO 共用管腳。

楼主:
    我用的STM32F407,可以复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