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caputure cis原理图建库 是怎么把电源地和信号线分开做的?

楼主(2016-10-26):
20金币
请问各位大师?orcad caputure cis原理图建库 是怎么把电源地和信号线分开做库的?   又是怎么来给他们添加器件库?

楼主(2017-01-03):
引用 网友A:
如图

谢谢 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40790&page=1&extra=#pid1102700

那还不是我自己发的贴子

网友:
分不同的PART不就行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还不是我自己发的贴子

heterogeneous